[求助]有关红外探头资料?

楼主(2005-07-01):
大家好:
        求助我现在需要一份有关红外探头的详细资料!K、E分度的都可以,其中
还需要有测温距离、范围等。谁有这个方面的资料给哥们来一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PLC调试完后需要老化和刷漆。我对比了三菱和西门子的PLC他们的都没有刷过漆。请问PLC需要刷漆吗?我发现老化、刷漆后PLC出现的异常现象增加,不知道刷漆对它有没有影响?希望可以和大家讨论一下!
不明白!刷在哪里?为什么要刷?

网友B:
我不明白,又不用防水、防锈的?干吗刷漆?
你是做什么的?以前你们为什么刷漆啊?不是电机的绝缘漆?
PLC不用刷漆的!通电运行72个小时就可以出厂了(当是老化)!

网友C:
呵呵;
新鲜!
搞了7、8年的PLC,还是第一次听说PLC还要刷漆的;

楼主:
我是和一个朋友在讨论这个问题,刷漆可以防潮、防锈嘛,并且冰汽淋板卡需要刷漆的所以他

认为刷漆也算是一个环节。

网友D:
PLC对环境湿度是有要求的,你应该让环境湿度满足要求,而不能在PLC上刷任何东西。

网友E:
这倒是一个思路,因为我们厂的有些车间有低腐蚀,一般一年左右,很多plc的接线端子
都生锈了,如果在plc的接线端子上涂层漆,可能可以很好的防止被腐蚀生锈.
各位认为怎么样?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我倒是明白了,但你说的也太不清楚了(是给PCB板刷漆,而不是PLC)。
我们原来做过电路板,当一块板子调试、老化完毕后,就把整板喷漆,但不能喷到任何的端子等接线部分。这样处理的板子可靠性比较高,用于煤矿等极其潮湿的地方,这样处理是必须的。

网友G:
这哥们真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