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1):
"在电力系统的故障中,大多数是输电线路的故障,并且它的故障大都是"瞬时性"的。因此,在线路瞬时故障被断开后,故障自行消失,再进行一次合闸就可迅速恢复送电,大大提高供电可靠性。这种断开线路瞬时故障后又自动地、迅速地再进行一次合闸的功能,就是自动重合闸功能"

以上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关于自动重合闸的解释,但不详尽,清高手解答.

我的理解是自动重合闸是在故障(什么样的故障才是如上说的"瞬时性"故障?)消失后自动对下级断路器进行合闸操作.但是假设一段进线因为如上所说的故障跳闸,那么母联上的自投保护也会启动.这和自动重合闸是不是冲突了呢?

网友A:
这问题一下子真说不清楚,建议你自己搜索下国标“继电保护”

网友A:
给你找来了,自己看吧

网友B:
这种重合闸开关在自动合闸时会检测线路的情况,若线路和故障未排除,它就不合闸。

楼主:
我晕 下载不了,是不是最近工控有毛病了,前两天打不开主页,今天打开了居然不让下载

烟鬼兄,搜索国标“继电保护”是吧 自己找找,我搜索 自动重合闸 未果

网友C:
我来回答。瞬时故障一般指输电线路的瞬间短路,如大风引起的短路等,但现在很多线路采用电缆供电,所以重合闸如同鸡肋,有害而无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重合闸开关在自动合闸时会检测线路的情况,若线路和故障未排除,它就不合闸。
是的,我们这里的电业局区调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比如出现了“系统接地”故障,此时无法判断输出的那条线路出现单相接地了(我们这里的10KV线路,大部分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那么就对每条线路进行一次“自动重和闸”,已此来进行一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