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的问题

楼主(2005-07-01):
各位帅哥:
         我用三相100安的空气开关控制两根火线和一根零,线输出端的负载是分体式空调,由于我的兄弟们大意,把火线和零线短接了,通电后线都烧完了,可空开没跳。你们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点玄呀?空开坏了吧?

网友B:
有的空开其短路及漏电保护是在A C相面的!而不是每相都有的!所以它起不到什么做用!

网友C:
估记是线太小,按你所述选100A开关,线至少应为25MM2,你所选线多大!

网友D:
100A的空开或大了;或是0线虚接,搞成一电炉。

楼主:
我用的是25平方的线呀,我怀疑根本就不能控制

网友E:
违章操作!

网友F:
看看空开的触点有无烧的明显痕迹,若无则是2楼说的原因。

网友G:
建议再试一次

网友H:
2楼说的对,空开坏了.

楼主:
我用的是正泰的,还是新的呢,怎么会坏呢?是这样的,我设计了一个三星级宾馆,我在三楼和四楼都是这样用的,结果都烧了线,空气开关都没跳,不过还好,;漏电保护器跳了,因为烧穿了PE线了,你们可以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I:
严重短路!!!把空气开关触点焊到一起去了,跳不了了.
电焊机的原理.

网友J(2006-04-30):
三相空开关接零线是导致故障的原因
电路图、水路图、综合布线图、室内设计、

网友J:
三相空开只能接三根火线
电路图、水路图、综合布线图、室内设计、

网友K:
这样用法?!你在创新。可惜失败了。
空开不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