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07-01):
LD  S21
TO  KO  K17  H0000  K1
TO  KO  K17  H0002  K1
FROM  KO  K0  K2M300  K2
MOV  K4 M300  D100
LD  M8000
OR  M333
DMOV  K0  D114
DMOV  K0  D116
DMOV  K0  D118
MOV  K0  D1O1
MOV  K0  D103
LDM8000
DIVC  D118
DADD  D114  D100  D114
DCMP  D118  K20  M332
LDM333
DDIV  D114  D118  D110
DDIV  D110  K40   D310

上面这个程序是读出模拟量的程序,请各位高手指点,我用的是4--20MA的电流输入
但读出来时,电流是4MA,但数据不为零,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是程序不对吗?
望能指出不对的地方,谢谢!!!!!!!!!!

楼主:
没有人帮我吗?上面这个程序是说明书的程序,不知道4-20MA与0-10V的程序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模块?A的哪种的还是FX的哪种的(FROM  KO  K0  K2M300  K2)?

楼主:
是FX2N-2AD模块,请问电流输入与电压输入程序是一样的吗?

网友B:
从编程的角度来讲,无论是电压输入还是电流输入其程序都是一样的。你读入的数据反映模拟信号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