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1):
在模拟量输入中,例如欧姆龙的plc,能测的信号为0-20ma,但是外部模拟量一般为4-20ma,再线性转换中scl命令中,DM 设置为p=0000 p+1=0000 p+2=0000 p+3=0000时也能转换,但是我认为p+1=0333 P+3=0FFF,但是这样却是错误的,请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是有那么一回事!

网友B:
请教EM235数据采集转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