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坡上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这样做行吗?

楼主(2005-07-01):
如图,当中,红点代表变频水泵所在地,蓝点为减压阀,红线为管道,黑线为山坡,
我就用变频直接供水,然后用调压阀来调不同坡度上的不同水压,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啥乱七八糟的,直接把变频压力设为0.45MP不就行了吗?

楼主:
低了高坡上上不去,高了下面水管会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