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2):
PLC如何于变频器进行通讯呀,有知道的请教我一下。谢了。

网友A:
不现牌子有不同的指令(三菱有RS指令)完成,读写监视变频器原理是一样的,由PLC给一些存储器赋值,比如写50Hz频率给变频器,要指明指令代码,站号,通讯时间,通讯波特率,奇偶校验位,数据位等。编程时要留一段存储器接受变频器返回信息。写入有无错误会出现相应代码,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和校验。建议你找相关产品手册,看懂了就得编出

网友B:
可以通过现场总线也可以通过RS485接口,都要编程。看你怎么用
好好工作,努力赚钱!:)

网友C(2006-08-18):
我也很苦恼呢
知道的话告诉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现场总线也可以通过RS485接口,都要编程。看你怎么用

网友E:
PLC如何于变频器进行通讯呀,有知道的请教我一下。谢了。
最好给一个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