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原理

楼主(2005-07-02):
请问一下接地的原理,为什么接地后接触带电体是安全的,
当人接触带电体时和其接地是并联,电流和没接地差不多,为什么会安全呢

网友A:
因为人体电阻比接地线的电阻大得多,所以流经人体的电流就非常小。

楼主:
但如果按流过人体220V的电压来算的话,根据I=U/R,其电流和串联一个较小接地电阻后的电流没什么区别

网友B:
特别醒!接地保护是将设备的金属部分和大地相接。如设备的供电系统中有漏电时供电系统或漏电保护开关就会跳闸。保护人员的安全,和人体电阻,分流等没关系!

网友C:
同意!接地只是保护措施之一,千万别认为只要接了地就绝对安全!
加油!充电!

楼主:
有点明白了,意思就是过流保护是吧,可是2楼的解释还是说流过的电流小来保护的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接地的原理,为什么接地后接触带电体是安全的,
当人接触带电体时和其接地是并联,电流和没接地差不多,为什么会安全呢

楼主:
另外我觉得是并联,可楼主说串联,串联电阻是多大

楼主:
请大家帮下忙

网友B:
一个非常糊涂的概念!

网友D:
如果设备外壳接地后,外壳还的220V的话,那你死定的。
接地后,漏电的外壳电压会降低,降多少要看你的地网质量和接线质量。
接地是保护的一种,不是绝对安全的。

网友E:
人体电阻至少几兆欧,一根接地线就零点几欧,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接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