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2):
请教各位:我现在用单片机开发仪表,希望提供232接口和485接口。
pc机发送时用MAX232转TTL电平然后再用MAX485转485电平,再用一片MAX485转TTL电平,单片机接收;单片机发送时正好相反,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那位高手有好办法请赐教!

网友A:
我劝你还是先不要开发仪表了,先看看基础书吧。
仪表的232/485口基本都是隔离的,不光是电平的问题。
而且就是不隔离,你说的也不对。

楼主:
请这位朋友推荐一两本书吧.有什么好办法解决232转485、485再转TTL和TTL转485再转232的问题?

网友B:
我没看懂,研华的4520亚当模块不是从232转422/485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