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2):
请问一下,市电上的火线和零线是不是在导通时都带电,且电流相同
并且由于是交流电,火线和零线也不需要区分,因为电流方向是变化的,就是说都可能是火线?

网友A:
带负荷时零线应该是无电压的 零线就是0电压 可是零线是有电流的  。火线和零线是需要区分比如 插座 开关 。

网友B:
2条都是火线那不成380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条都是火线那不成380V了;
那里!那三相220的又怎么说呢?

网友B:
三相220V是日本的电压;

楼主:
但是交流电不是每秒改变50次方向的吗,要不在回路中的电容怎会充电

且装开关和接电源,无论接哪条好像都可以

其实就是因为交流电方向是变化的,所以想不明白,在高中的课本也没提到这点

楼主:
电流如果是交替的话,哪两端不是都存在电的流出,也就都扮演“火线”吗

网友D:
如果把开关接到N线上的话,会死很多人的!!!

楼主:
望高手指点其原理

网友D:
最主要的是电位差的原因,就是说两点之间的电压.细说的话比较复杂,建议去看看《安全用电》这本书。

网友E:
关于市电的电压:
1 是指三根相线中的任意一根对零线的电压(220V)。
2 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是380V。
3 只有在负荷的零线断开或接触不良时,负荷测的零线是带电的,对零线的电压为110V,
  因为它是与负荷串联。
4 电工安全操作规程规定开关控制的都是相线。

楼主:
谢谢各位,看样子要搞清楚还得看看《安全用电》,不知哪儿有这书下载

楼主:
其实这点一般的书上也没介绍的

楼主:
还请大家解释一下吧

网友F:
呵呵,我来解释一下吧!
"浪子回头"及其他几位兄弟说的都没错,只是你们对"电势差"的概念理解不够.
的确,火线\零线仅从电流考虑是没有区别的,但是零线同大地之间的电势差(电压)始终为零,无论相位如何变化,同大地之间电势差发生变化的只是火线,而零线同大地之间可以认为是没有电压存在的.
当然,其实零线同大地之间还是有较低电压存在的,因为零线虽然近似于地线,但不能等同于地线.
零线是三相发电机\变压器绕组的共极线,一般在发电站或变电站都将这根线埋入大地,所以这根线(零线)同大地之间的电势差为零.

解释的不够清楚,呵呵!欢迎交流 solcrane@163.com

楼主:
楼上的兄弟解释的不错,但是我问的是交流电既然电流方向时刻变化,
假如:电流上半周从火线流出,选火线流出那条线为参考方向,即电流方向为正,但下半周从零线流出,那不就为负吗(因为在三相发电中,火线和零线组成回路),电压也是同理,那只说火线到零线有电压,为什么就不能说零线到火线在下半周时也存在电压呢,
如果是直流电的话,楼上各位的解释就很正确了(因为直流是单方向的)

网友G:
浪子会头的确认真。交流电是不用考虑方向的,你拿一个万用表去测交流电的电压,是不用分正负的。你只要认准一点:零线它始终与大地相连,它虽然有电流流过,但在理想情况下,它对地电压为零,火线它对地电压为220V。
火线到零线有电压,同样零线到火线也有电压,这一点没错。它们最主要的区别是:火线到地有电压,而零线到地没有电压。

网友H:
建议看看三相交流电的产生。

网友I:
零线同大地之间的电势差(电压)始终为零,无论相位如何变化,同大地之间电势差发生变化的只是火线,而零线同大地之间可以认为是没有电压存在的.
非常同意

楼主:
如果三相不平衡时,零线上就会有电流,既然存在电流,一定就有电压,只是其大小不同吧

网友J:
楼主太钻牛角尖了吧。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我,她,他都是带电的。
三相不平衡,零线上有电流不错。
对于零线接地系统,由于零线与大地电阻很小,U=IR,对地电压也会很小,可视为零。
对于零线不接地系统,三相不平衡时,零线的电压就高了一点,对人有危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三相不平衡时,零线上就会有电流,既然存在电流,一定就有电压,只是其大小不同吧
没错!

网友K:
看一下电工基础知识

网友L:
理想状态下零线始终保持对地电压为零,这是毫无疑问的。
市电是交流电,当处于负半周时,火线带负电,从对地始终保持零电压的零线看火线,不就有了相对电位差了吗。

请注意电位差的概念,没有电位差,小鸟站在10WV高压线上都没事。

网友M:
本人认为这很好理解,因为电网的零线也叫中心线接地了,所以零线对地是零电压,但也几种可能,零线也会有电压,那就是线路长,且三相负载不均匀,或某相线接地,而中心线的接地效果不好,零线就不再是零电压了.
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就是用一个变压器来做实验,像机床的隔离变压器就行,在次及两端都没有接地的情况下,摸任何一端都不会被电的,一但一端接客了,另一端就会电人.
希望同行们在工作时要注意这一点,注意安全,别以为隔离变压器就不会电人.
还有一个问题在这里说几句,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是保护设备用的,最有效的防止由于外线的零线开路,再由其他回路过来的电压而烧毁电器.
有兴趣不懂的,可以给我发信息,附原理图解释.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楼主太钻牛角尖了吧。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我,她,他都是带电的。
三相不平衡,零线上有电流不错。
对于零线接地系统,由于零线与大地电阻很小,U=IR,对地电压也会很小,可视为零。
对于零线不接地系统,三相不平衡时,零线的电压就高了一点,对人有危险。
老兄高见,零线不接地,电流如何构成回路?

网友O:
我看你是要去学一下电工基础这里说得比较详细,0线又叫中性线如果三相负荷平衡的话0线上没有电流也没有电压至于你说的火线是指的相线,你如果是个高中生的话你一定学过三角函数这三相之间的相位差是120度0线不过是是它们的矢量和你去找一本电工基础去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P:
电压是相对的。。。。

网友Q:
发电机发出来的电是三相的,既三根火线,还有一根零线是从地下引上来的
我们家用的则是其中一根相线和那根零线,相线对地是220V,而零线对地理论上是零伏,故你用手摸火线会触电,而零线就不会故零线和火线要分开,但火线和零线电流是相等的,否则就漏电了

网友R:
零线一般没有电压,只要你的线路合理

网友S:
市电是有分火线 零线的!要是摸到是零线应该没问题的。
跟大地不构成回路。我也是自己想的。

网友S:
市电有分零线火线的吧。碰到零线应该没问题的吧,
火线的话要是脚踩绝缘地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T:
火线的电压是相对零线而言的,在正半周时是正电位,电流从火线流向零线;在负半周时相反。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楼主太钻牛角尖了吧。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我,她,他都是带电的。
三相不平衡,零线上有电流不错。
对于零线接地系统,由于零线与大地电阻很小,U=IR,对地电压也会很小,可视为零。
对于零线不接地系统,三相不平衡时,零线的电压就高了一点,对人有危险。
老兄高见,零线不接地,电流如何构成回路?
可能是我的问题提的不准确,引起27楼的误会。我的本意是问25楼的变压器中心点不接地,哪来的中性线?

网友U:
简单的讲,火线是有电的,而零线在正常情况下是没电的,其它的人你都不用管。

楼主(2005-10-06):
前几天我换灯时,关了开关,开关也接在火线上,以前换都没事,可那天线去带电,咋 回事

网友V:
不接地也是中性点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楼主太钻牛角尖了吧。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我,她,他都是带电的。
 三相不平衡,零线上有电流不错。
 对于零线接地系统,由于零线与大地电阻很小,U=IR,对地电压也会很小,可视为零。
 对于零线不接地系统,三相不平衡时,零线的电压就高了一点,对人有危险。

 老兄高见,零线不接地,电流如何构成回路?
可能是我的问题提的不准确,引起27楼的误会。我的本意是问25楼的变压器中心点不接地,哪来的中性线?

网友W:
电压为50HZ,变化50次是正负变化.无基点何来正负,零线为基点.自己观点不知对错.

网友X:
负载接相线的一端为火线.负载接工作零线的一端为零线.电流方向虽然是变化的但零线对地为零电位.

网友Y:
火线和零线是相互作用的,不管什么电器,少一根线就用不了啦!用时零线是亮的这不奇怪啊!这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