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07-02):
请问大家,你们变频器的电机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还是特殊的专门有标有变频器专用的异步电机呢。

网友A:
一般的场合可以使用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B:
建议,上GOOGLE之类的平台查找“交流电机”,然后对其制造商了解产品的特性。就会知道变频电机的种类。一般的,调速范围0-100Hz以内,采用普通电机即可,但是,要注意对恒转矩负载的电机做强制冷却的处理,变转矩负载可以不用她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