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冰箱

楼主(2005-07-03):
电冰箱上面冷下面不冷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管漏了或堵了!

网友B:
上面是冷冻下面是冷藏
否则,  已经漏氟.

网友C:
要看什么冰箱?
这个问题太笼统?

楼主:
容声bcd-103e。上面是冷冻,(可结冰),下面是冷藏,存放一般食物。现在的情况是冷冻室仍可结冰,但冷藏室温度降不下来。

网友B:
已经漏氟.

网友D:
如果你的冷藏室里有一个旋转开关,标注12345档,你就慢慢调吧。该开关可分配冷藏室和冷冻室的制冷量。

网友E:
如果你的冷藏室里有一个旋转开关,标注12345档  如果没有是不是冷藏室密封条不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