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3):
请问各位老师:
                怎样运用"CXP"中的编程指令对"CMP1A"PLC设置密码保护?请各位老师给我详
细说明.(特别是指令中的几个参数是什么作用,请祥细说明.)
          急盼!万分感谢!!!!!!!!!!!!!!!

网友A(2006-11-13):
C-系列和CS1-系列PLC支持使用单个密码来为特定的PLC提供保护。CV-系列PLC支持两个密码,分别提供对整个(所有)系统或者部分(保护特定的程序)的保护。和特定PLC密码相关的信息,请参阅PLC用户手册。
如果设置了密码,在每次访问受保护的程序或者PLC时将要求密码。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解除口令。例如,如果正生成一个新的PLC,需要把细节信息从受保护的PLC/程序中上载到新的PLC中去。
按照以下功能来为PLC设置密码。这项功能仅仅在PLC在线时有效。
1, 2, 3… 1. 选择工程工作区中PLC对象。
2. 从工具栏选择显示属性按钮。 将显示PLC 属性对话框。
3. 显示对话框的保护标签。
4. 输入一个密码,对于CS1-系列PLC,口令最长为八个字符,对于C-系列为4位十六进制数。
5. 要解除口令,将这一栏中的输入删除。
6. 选择标题栏上的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
7. 选择工具栏中的设置口令按钮,允许对PLC进行保护。将显示程序保护对话框,在项目设置栏选择要保护的项目。选择确认按钮接受设置,选择取消按钮来放弃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