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3):
是用PLC的PID指令还是变频器内自带的?我这个系统是一拖三小泵(S7-224+EM235+FUJI P11S),如何用系统如何知道何时加减泵,切换工频还是变频?用PLC的PID指令算出的值直接到变频器的模拟信号输入端吗?请指教,帮我理一思路多谢!
Email: fxpass@tom.com ,打忧了,多谢!

楼主:
大虾呀,救急啊

网友A:
首先要有压力信号,转变成数字量,在用PLC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大虾:压力传感器已经有了,问题是如何通过PLC来控制变频器,如何加减泵不发生跳闸?有无大致流程?

网友B:
这些就要看你工艺的要求了,具体如何实现这只是一个算法的问题,有意思你可以把你的具体的要求发到我信箱中blackc@163.com

楼主:
,问题是由PLC 的PID运算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如何才能知道变频器已经到了该切换为工频的时机?请继续指教!

网友C:
我们用的是变频器的PID功能来的 零速信号减泵 到达信号增泵  当然还要加延时
关于怎样不跳闸你可以在启泵的时候让2台泵之间有0。5秒的间隔
比如1号在变频运新 ,当频率到达之后,先停1号变频起动1号工频延时0。5秒在启2号变频

网友D:
根据压力的设定值和检测到的值做PID运算,PID输出值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输出而带动电机。

楼主:
大虾呀:变频器的频率输出跟我的PID运算结果是线性成比例的吗?也就是说,PID输出10V时对应变频器的50HZ,而PID输出0V时对应变频器的0HZ,是这样的吗?还请大虾指教!
停1号变频延时0。5秒起动1号工频,延时0。5秒启动2#变频,是不是应该这样?
    另外:哪位有P11S 的使用说明书可以下载?

楼主:
客户还是希望做成循环变频方式啊
变频器的上下限信号是我们在变频器里设定的参数,在PID输出时可否按照设定的上下限频率来做切换动作(考虑到加延时的情况)?

网友E:
用一台压力控制器算了3泵循环软起,还有第二压力

楼主:
楼上的大虾:好像还没说完呢

网友E:
这种控制器市面上很多,功能非常全面。就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F(2005-10-02):
不需要PLC,现在好多变频器自带PLC功能,比如三菱水泵专用变频器。再加一个远传压力表或是压力变送器,问题基本解决了,还可以1+N,一台变频多台工频。

网友G(2005-11-13):
使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功能。在变频器中设定系统运行压力,用压力传感器或远传压力表的信号作为反馈。
加泵:当变频器运行频率达到50Hz时,变频器输出一开关量信号给PLC,PLC把正在变频运行的水泵切换到工频运行
减泵:当系统以高于设定压力值运行一定时间后(或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以最低运行一定时间后),变频器输出一开关量信号给PLC,PLC把正在工频运行的水泵停止。 如果在PLC中设定三台水泵可同时运行的话,工频运行的水泵是一台一台逐步停止的。

网友H:
我做过这种系统,当变频水泵达到工频后自动开启第二台水泵,这个切换是用变频器的功能端子来实现的,只是一台变频器拖三台泵,在用水量降低时,停一台泵时,若是配管不好,意有水锤现象,目前我还没想出什么办法来解觉,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I(2006-02-07):
P11S说明书到富士网站下载

网友J:
不用那么复杂呀,压变的信号直接给到变频器,调节变频器的接受信号,另取一路信号给PID,设定PID的上下限给PLC,从而控制变频泵的起停,就达到恒压了

网友K:
[建议]
如果出现水锤现象可以该变PID里的“积分,微分,”通常我也是这样做的!效果还可以啊!

网友L:
rotin_2050 :能说具体一点吗?
          如:1,变频器的pid输出直接PLC的输入点吗?
                2,PLC怎样实现增减泵?
                3,如果可能程序应该怎样编写。
                4,变频器PID应该怎样设定。

网友M:
西门子的变频器自带PID调节,其它的好像没有吧,可以用电结点压力传感器,如果系统要求不是太高的话,把PLC都可以省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