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3):
参考只能是横坐标或纵坐标吗?可不可以两者都有?
怎么能让两个坐标都显示?

网友A:
页面设置里,找参考,激活纵坐标和横坐标,数字的多少都可以自己设定。有问题大家相互学习。

楼主:
不行的,楼上可能没有试过.两者确实不能的.例如显示这样的参考.1.3A,     3为横坐标,A为纵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