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3):
如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三相380伏电机可按每KW一个平方的原则即可.

楼主:
线路额定电流: 200X1000/(1.732X380)=304A
 查电工手册,应选用3X150+1X50

网友B:
200KVA变压器用25平方铝线就行了.

网友C:
楼上的,200KVA的变压器只用25平方的铝芯线就行了?你说的也太离谱了吧。
200KVA的变压器可带负荷大约160KW左右,你去算算有多大电流。

网友D:
看来楼上的估计是一个外行。你的楼上的说的是变压器的进线,10000伏的电压,200KVA有多大电流?好好想想!!

网友E:
变压器上有额定电流数据,看看就知道可以选多大的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