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3):
今天在本网站的信箱里收到如下内容的一封来信。这是有关恒压供水的一个讨论。记得是在参观了一个展览会以后,看了西门子展台的一个恒压供水的实例,有感而发的。现在我把这封来信和我的回复转贴在此,有兴趣讨论的哥们请踊跃发言。

====== 在 2005-7-3 18:49:00 您来信中写道: ======
“这个方案就是多电机恒压供水自动控制系统。由于电机的功率大,所以一台电机变频控制,其余软起动切投。水系统的工控同行们不陌生吧?只是楼主以为这东西要串联使用,其实是并联进线电网的应用。”

这是你回别人帖子里面看到的。按照你的说话。一台电机进行变频控制。别的用软启动进行切投。你这是保证供水水压恒定。就是保证有一台机加压。好像和全部用软启动没什么区别啊!
=====================================

我的回复:

不会呀,因为始终有一台电机在无级的调速呀。所以,它不同于全部是软启动的系统,全部采用软起的系统,电机都全部工作在额定点,对于网管的压力调节是有级的,而采用始终保持有一台电机调频调速的系统,对网管的压力调节是无级的。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不知这位网友是否明白了?

网友A:
贴子是看明白了。不过恒压供水具体怎么搞,还是没底,哪些老兄能贴一个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B:
变频恒压供水方案有:“1控多”和“1控1”
“1控1”即全部启动(?没深入探究过),用变频器多,
虽然控制效果好,但成本高,投资大,看控制要求

网友C:
其实你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怎么还有不明白的。

网友D:
变频供水,设备虽然一次性投入高,但是你能得到的回报率也是极高的,事实证明变频节能可达40%左右,大家可以计算一 下,是工频合算还是变频合算.

楼主:
楼上发言为精华贴。看来已经算过账了。一般的水系统功率都很可观。所以,节省的电费自然也很可观。不错,是一个聪明的主意。

网友E:
其实一带多供水是针对用水负荷峰谷差异过大时的一种对策,可以节省投资,即低谷时可以用一台小泵通过变频器及传感器做闭环控制,当高峰时可以通过变频器或者PLC投入几台小泵同时运行,达到恒压供水的目的,比如用艾默生的TD2100变频器,可以做一带四的供水系统。

网友F(2006-09-02):
1. PID 解释:即由比例( P roportion ) + 积分( I ntegral ) + 微分( D ifferential coefficient )组合而成。

2. 比例 P 控制:调节量按误差成比例输出,纯比例时误差不会为零。即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3. 积分 I 控制:调节量按误差的积分输出,误差为零时,输出恒定。既有一定的延迟。

4. 微分 D 控制:调节量按误差的微分输出,误差突变时,能及时控制。既快速反应。

5. PI 控制动作:所谓 PI 控制就是将比例控制 P 和积分控制 I 结合起来,根据偏差及时间变化,产生一个操作变量。如图所示:

二:运用 PI 控制系统方框图

运用于 PID 可实现压力负反馈单闭环控制。控制理论与算法。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fenglong300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