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3):
救急啊
用西门子s7-200控制小水电站的开停机,
想问一下小水电站的开停几控制流程怎么走
PLC怎么和上位机通信表情谢谢

网友A:
很好做的啊

网友A:
想学习就看,S7200编程手册、计算机通讯技术和一本工控软件的书,想做就找我吧。email:caochangjing@163.com

网友B:
这很好做啊,开停机的控制流程一般设计院会给出来的;不过他们给出来的流程一般都是会有些问题的,那就必须一边调试一边修改了!我这有设计院的CAD流程图,想要就找我吧:msx_100@163.com.
PLC如果使用串口通讯,一般只要接对线了,上位机都会有相应规约接收的,因为各个公司的做法可能不同,那你就必须去问你们研发部门的同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学习就看,S7200编程手册、计算机通讯技术和一本工控软件的书,想做就找我吧。email:caochangjing@163.com
 楼 上 说 得 很 对  设 计 院 提 供 的 流 程 图 只 是 个 大 概 的  也 只 能 做 个 大 概 的 程 序  最 终 程 序 还 要 在 现 场 调 试 后 才  可 确 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