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电流为什么比输出电流小很多?

楼主(2005-07-03):
 变频器输入电流为什么比输出电流小?
现场实测:75KW变频器23HZ时,输入电流为14A,输出电流30A.
为什么? 实际功率是多少?
欢迎高手讨论.
[

网友A:
图片传错啦

楼主:
图片是推荐给各位作背景的.

网友B:
因输出频率只有23HZ,此时输出电压肯定低于输入电压,而输出功率基本上等于输入功率,所以输出电流就应大于输入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输出频率只有23HZ,此时输出电压肯定低于输入电压,而输出功率基本上等于输入功率,所以输出电流就应大于输入电流。
支持!

楼主: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网友D:
从定性分析的话,4楼分析得很准确了。

网友E:
支持四楼的分析

楼主:
变频器的无功补偿有没有影响?

网友F:
你是用什么表测的,通常的万能表是在50Hz情况下为参照用于变频器是测不准的!

网友G:
4楼的说法没错,不过电表确实也是问题电流不一样是肯定的,你的值可能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