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3):
打开变频器看看都有什么?
  打开变频器你会发现里面有以下组件:逆变模块、整流模块、整流桥、控制板、驱动板、主回路板、电源板、分线板、制动电阻、电解电容器、金属膜电容器、电阻器、继电器、接触器、快速熔断器、RS485接口、RS232接口、电流传感器、散热风机、散热器、充电电阻、光耦、温控开关、电源厚膜组件、频率厚膜组件、缺相厚膜组件、快速三极管、主回路端子排、控制回路端子排、接线端子、充电指示灯、压敏电阻等。变频器在维修中经常要用到上述配件。
  除此之外,外部部件还有:制动单元、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标准键盘、远控键盘、远控电源、远控电缆、自动控制专用接口板、RS232/RS485总线适配器、RS232总线分配器、RS232总线电缆、RS485通信电缆、机壳、机箱、机柜、变频器说明书等。

网友A:
老大拍几张照片看看啊
你强你就把原理图也给画出来,代表大家谢你!

网友B(2009-05-06):
同意楼上的。最好看个通透点

网友C:
请问各位如何上传图片?

网友D(2010-09-14):
我拆过很多变频器了也没有想到照几张相

网友E(2011-05-09):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如何上传图片?
点编辑页面的“浏览”再“上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