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4):
请问三相半控桥在不加触发电压的情况下,为什么电压表上有大约20V电压显示?

网友A:
是用可控硅吧?漏电压?

楼主:
半控桥用的是可控硅,漏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B:
你用的是可控硅吧,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

楼主:
三相半控桥是三个可控硅和三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电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它确实出现了,有谁能解答啊?

网友C:
晶体管不是绝对的开关器件~都有一定的漏电流.查半导体参数就知道了.

楼主:
我只想知道可控硅模块是否已坏,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D:
用个灯泡接在回路上,如果还有电压,你就换吧,没有的话,就是可控硅的漏电流,就不需要换,还有测量可控硅三相半控桥的时候最好不要用数字表,阻抗太大了,有时干扰会引起读数不准确

网友B:
asd3971说的对.支持.支持

楼主:
"测量可控硅三相半控桥的时候最好不要用数字表",请问用什么测量最好?

网友D:
最好用MF47,或者MF500

网友E(2005-08-22):
要用电磁式交流电压表,如果用万用表(包括数字式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这种情况要用电磁式的电压表来测量,如果用万用表(包括数字式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二手抓住数字表的表笔,也会显示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