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4):
一台200KW康明斯发电机不发电请教有哪些原因?

网友A:
200KW是不是每小时发电的功为200KW?

网友B:
找找厉磁线路.

网友C:
说的在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B:
发电机不建压基本都是厉磁原因.
         详细找一下厉磁回路.
         如果长期停用造成失磁,跳下线充磁既可.

楼主:
充磁后也不发电,我也知道故障在励磁部分,二极管也全是好的。

网友B:
另找调压电路.

网友D(2018-05-03):
是无刷还是有刷?

网友D:
仔细一看好多年前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