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4):
这两个元件有区别啊,原理什么的,初学

网友A:
接触器触点容量大,可直接控制电机等负载输出;继电器有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触点小,一般不用于直接控制负载,仅用于增加触点,或作为信号放大或其他特殊功能用。

网友B:
接触器是一种用于频繁的接通或断开交直流主电路及大容量控制电路的自动切换器,输入信号只有电压,可以直接带负载。继电器是一种根据某种输入信号的变化来接通或者短开控制电路,实现自动控制和保护电器。起输入量可以是电压、电流、温度、时间、速度、压力等电气量或非电气量,继电器的触点容量都很小。与接触器最相似的是中间继电器,估计你想比较的也就是它们。二者是有区别的。

网友A:
3楼说得很全面,支持.

网友C:
接触器功能比较单一,继电器就不一样了,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功能差不多但容量小,不过体积也小;热继电器:做保护元件用的;固态继电器:调压用的……

网友D:
真高兴来到这里,能学很多知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E(2005-08-08):
回答的好

网友F:
3楼说得很精彩!可以作为名词定义。

网友G:
可以学东西.谢谢
 fox

网友H:
上面的几位说得不错,支持!

网友I:
原理大多是一样的,只是接触器用在主电路,而继电器用在控制电路。

网友J:
2楼的是高手了;我也就不想多说了;
在电工作书上也有介绍的了;

网友K:
中间继电器,电压继电器都是起什么作用呢??还有为什么有的是220V有的 380V??拜托给讲讲,我现在急需这些知识

网友L:
220和380是线圈的供电电压

网友M:
中间继电器,电压继电器都是起什么作用呢??还有为什么有的是220V有的 380V??

中间继电器是过度和扩展控制接点用.比如一个元件的接点不能接380V的电压,此时你就需要一个中间继电器来过度;还有一个元件的接点不够用,此时你就需要一个中间继电器扩展接点。
电压继电器是检测电压的波动,高于或低于设定的值就发生动作,并发出信号。220V380V是指继电器的工作电压。

网友N:
学到好多的东西啊。谢谢大家啊。

网友O:
终于解决了我的疑问。谢谢

网友P(2005-09-13):
继电器和接触器是一样的原理,继电器相当于小的接触器.
原理是:线圈通电产生磁力,磁力吸合衔铁,衔铁导通或切断触头.具体你在看一下书吧

网友Q:
以上说的已经很全面了

网友R(2005-10-27):
很好
把错

网友S(2006-04-08):
我和楼主一样,有类似问题,还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谢谢各位热心朋友.

网友T:
呵呵 很不错 这几天实习的内容就是按图纸接线  都是施奈德 ABB的开关 继电器 接线端子 有点实际接触 加上以上的理论 有点感受了

网友U:
一直也困惑我的问题!这天总算知道了!谢谢!

网友V:
3楼说得很全面,支持

网友W(2006-09-06):
好帖,学到不少东东!

网友X(2007-01-13):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是一种用于频繁的接通或断开交直流主电路及大容量控制电路的自动切换器,输入信号只有电压,可以直接带负载。继电器是一种根据某种输入信号的变化来接通或者短开控制电路,实现自动控制和保护电器。起输入量可以是电压、电流、温度、时间、速度、压力等电气量或非电气量,继电器的触点容量都很小。与接触器最相似的是中间继电器,估计你想比较的也就是它们。二者是有区别的。

说得好

网友Y: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380V的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也是两个接线端子啊
是接两根相吗?

网友Z:
支持7楼的讲解

网友AA:
交流接触器触点是看容量,线圈是看电压,线圈电压 380V当然是接三相中的其中两相了啊

网友AB:
我和楼主一样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C:
中间继电器可以充当接触器用,但负载最好是在1KW以下!

网友AD(2007-03-18):
中间继电器与接触器的区别是什么呀?

网友AE:
有空我照书抄一遍给你们看看  不要太具体哦

网友AF:
5A以下 可以用继电器 5A以上用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