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4):
小弟我是对于PLC应用是一个初手,现碰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往各位能够大大支持!
我在一个工程上使用了施奈德昆腾PLC,模块型号分别为:
电源模块:140 CPS-114-20
CPU模块:140 CPU-113-02
数字量开入模块:140 DDI-853-00
数字量开出模块:140 DDO-353-00
模拟量开入模块:140 ACI-040-00
PLC在运行了2个多月后忽然就不运行了,ready灯亮、运行灯不亮;使用的是concept V2.6 XL EN软件,现可以和PLC联上,但程序下载不下去!下程序时报:not logged in with controller
errorID:OL9-1600
由于在现场后台计算机与PLC是通过:波士(串口转光纤)-单模光纤-波士(串口转光纤)来采集PLC数据的,所以我使用的下载线是:PLC串口-波士(串口转光纤)-光纤尾线-波士(串口转光纤)-笔记本232口,以前使用的也是这种方式下载的。
在现场我更换过CPU模块、CPU模块的插槽情况都是一样的,还是下载不了。
往各位大虾不吝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