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5-07-04):
一台100KW的发电机不停运转,而我所有负载每小时才30KW,是不是每小时要浪费70KW的电能呢,还是电能被储存了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大马拉小车,

楼主:
要这样就太浪费了

楼主:
一般这个功率肯定要计算的吧

网友B:
负载30KW,那么发电机输出的电能也就是30KW+一点损耗。
不存在要浪费70KW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吧,如果发电机输出100KW时,每小时消耗油M升,那么发电机输出30KW,很可能每小时消耗油0.5M升。这样运行当然是很不经济的了。
如果用一台40KW的发电机,输出30KW,很可能每小时消耗油只要0.33M升。
有什么不对,大家指教。

网友C:
支持5楼观点

楼主:
发电机是100KW的话,也就是说不管你用多少,但它一个小时始终产生100KW的电能,但你一小时只使用了30KW的话,那不就浪费了吗,不可能说你用多少,它就发多少吧,毕竟它是机器,不是人脑
有问题还请指出

网友D:
没有接触过发电机。我猜想发电机的满负荷输出和低负荷输出耗油应该不一样吧。假使能这样,可能汽油浪费不是很大,但在设备的使用上仍属浪费。

网友C:
100KW,那是它的最大发电量,就像一部汽车,它可以每小时开40KM,也可以开100KM,你说那个耗油多呢?

楼主:
那发电机不会自已根据实际用电量来自已判断吧

网友C:
会的,负载轻是耗油量会减少,柴油机它会自动调节,也可以手动调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会的,负载轻是耗油量会减少,柴油机它会自动调节,也可以手动调节
我赞成楼上的意见!表情表情但你还是大马拉小车,还是很浪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