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4):
前几天我公司一台型号为FVR1.5E11S-4富士变频器炸了(电容炸了)!其负载为一台三相风机负载0.8KW也坏了!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我们的风机负载也经常会坏,其为两台0.4kw风扇并接在变频器的输出侧,长时工作制!而且只是其的一台坏了!不明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波太厉害!

为什么会产生谐波?那东东怎么样消除?

网友B:
这里的题目应该这样说:“为什么变频器不会炸?”

哈哈,炸变频器是绝对的,不炸是相对的。为了探索这个相对的问题,有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奋勇工作,结果还是被炸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呀。

要想知道原因,还是仔细的观察一下直流母线的电压波形和输出的电机绕组波形。再作分析。两个电机并联,是不是应考虑两个电机绕组之间的隔离。比如采用输出电抗、正选波滤波器之类的元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