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4):
想请教大家这个问题,好像书本上讲得太少,自己没有明白过来。还请高人讲解一下!
比如书上有个例子,8155跟8051连接。8051的P0口直接和8155的阿AD0~AD7相连。
8155的片选信号和IO/M(M头上有取反横杠)的选择信号分别接到8051的P2.7和P2.0口线上,由下表可得出8155的端口和各寄存器的地址分配如下:
命令/状态寄存器:7F00H
A口地址:7F01H
B口地址:7F02H

表如下:
CE(是取反)  IO/M(M取反) A2   A1  A0    选通端口
   0                  1                  0      0   0      命令/状态寄存器
   0                  1                 0       0   1       A口
    0                 1                 0       1   0       B口

我就是想问 7F00H 7F01H 是怎么获得的?

楼主:
自己支持自己一把

网友A:
io/~m的1/0分别指向8155内部的IO接口或RAM,CE低电平有效而其接P2.7,当然,P2.7为0,而要操作8155的接口时P2口的值是01111111B与P0口形成的16位地址就是上面的值了

楼主:
懂了一点,但还是不是非常的懂,那H7F01又是怎么计算出的啊,查那个表啊?

网友A:
该电路地址:7f01H指的是PA口,7F00H命令口,7F02H是PB口,7F03H是PC口,7F04是内部定时器低八位7F05高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