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4-20mA信号转换成1-5V信号!谢谢

楼主(2005-07-04):
如题!

网友A:
输出加一个250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加一个250欧姆电阻。
我这里是一个变送器,二线制的.
24V供电,您的意思是说将250欧姆电阻串进24V供电的正线中吗??

网友A:
你将变送器信号引到显示仪表的输入端,并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变送器信号引到显示仪表的输入端,并联电阻。
我将我具体的工况说一下。
我这里有一个1151型差压变送器,二线制,接线端一个为+,一个为-,+端接24供电,-端连接显示表,您的意思是将电阻串联至“-”端中吗??而我们这边有一个技术说肯定是24V供电端,我不懂这个。十分谢谢您为我解答!

网友A:
24V电源+——接1151+,1151-接显示表+,显示表-接24V电源-。
在显示表的+、-端跨接电阻。

网友B:
正确。楼上的是高手,比我们公司的第一仪表高手(自称)高的多了。

网友C:
这个办法在变送器的内阻远远大于250殴时为最经济的办法!可是当有信号源的内阻较小时,其测量值就会不准了,因为信号源上没有了足够的电压!现在不是到处都有在卖转换器的吗,什么电压转电流,TC转电压,电流 电阻转电压电流!等等,好多好多你想怎么转换就怎么转换
!

网友D:
haozi718 说的对,加电阻是要消耗功率的,可以采用WB系列电流传感器/变送器,请与我公司联系:0816-2278150 2278151 2278152 2278153 2278154
绵阳市维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http://www.wbdz.cn
WB系列电量隔离传感器/智能电量变送器/电力仪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aozi718 说的对,加电阻是要消耗功率的,可以采用WB系列电流传感器/变送器,请与我公司联系:0816-2278150 2278151 2278152 2278153 2278154
大哥:你做广告也不用把小弟拉进去呀

网友E:
最好加信号隔离器

网友F(2005-08-12):
加一个配电器啥事情都搞定了。

网友G:
可以吗  我怀疑它的稳定性

网友H:
请问你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I:
HAOYANGHA好样的

网友J:
我有你要的隔离器。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进口的信号隔离器!
上海宝信深圳分公司
王东海
电话:0755-26996918

网友K:
打广告的来了,哈哈!一般加了电阻就能解决的,何必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在变送器的内阻远远大于250殴时为最经济的办法!可是当有信号源的内阻较小时,其测量值就会不准了,因为信号源上没有了足够的电压!现在不是到处都有在卖转换器的吗,什么电压转电流,TC转电压,电流 电阻转电压电流!等等,好多好多你想怎么转换就怎么转换

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购买一个安全栅:输入4~20ma,输出1~5v。

网友M:
我们也是一直这样作。对变送器的零点稳定性要求较高。因为它不能小于1V。如果负向漂移的话会影响线性和使用精度。

网友N:
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一直使用配电器的, 4~20mA信号进配电器,1~5V电压信号和4~20mA信号两路输出,一路给数字显示表,一路给计算机,反映也一直不错的。

网友O(2005-09-11):
串一个250欧电阻  但精度要0。5级的

网友P:
这个问题小儿科~~~~~~~~~~~

网友Q:
工业上是不会有人用电阻的,精度底.
关于此类的电压传感器是很多的

网友J:
老兄说得很有道理!支持!

网友R(2006-05-18):
我还是不明白你说的意思啊

网友S:
6楼的说的对,另外加个信号转换器也可以.

网友T(2006-08-09):
1151型差压变送器不存在信号源的内阻较小的问题,在输出加一个250欧姆电阻即可.

网友U:
实际中如果对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我们都是加电阻,如果信号要求高,对系统重要加转换器肯定要好些。这种东西很常见

网友V:
用等效电阻250欧姆信号隔离器

网友W:
有电流不可能没电压!

网友X(2006-11-04):
同意
引用 网友V:
用等效电阻250欧姆信号隔离器

网友Y:
这是一个典型的常规仪表测量回路 按标准应当加配电器 给变送器供电 同时将信号传送给二次表。接电阻的方法也可以 只是要接入250欧姆标准电阻  接入电阻是不会影响变送器输出精度的 因为变送器相当于是电流源 有恒流特性。直接接电阻还要注意电阻的功率  尽量大些 至少要3W 因为现场拆装变送器时 有可能短路 这样 24V直接加在250欧姆电阻上 算算有2W多吧 一旦电阻击穿 会导致电源短路 后果就严重了。这种方法不能用于危险场所 现场容易引起危险火花。加入配电器就不会有上述现象 配电器的电源是隔离电源 允许现场短路 也不会引起非安全火花。如果二次表使用带有配电功能的数字显示仪表 就可以将变送器直接和二次表相连了 数显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 也是允许现场短路的

网友Z(2007-04-10):
如果在显示表两端并个250欧姆的电阻,根据电路原理图计算一下就知道好不好啦。I=U/R。现在U=24V,I=4~20MA。R=U/R=24/4~20MA=1200~6000欧姆。线路电阻姑且不记。R应该为变送器与显示仪的和。在 显示仪两端并联电阻后,所并的电阻(R=250)支路上的电流可大概算出来。

网友AA:
我也是做变送的....向高手学习....

网友AB:
问问题的兄弟没有错,就是回答的有些误人了。其中有几位还是回答的比较好。变送器都是输出的电流信号,而且都是恒流的。只要不超出它的负载电阻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在DCS或者数显仪表等设备采集时都是在输入端并联250欧的电阻,仪表是千分之一的精度。输出电流就是为了增加远传的抗干扰能力。如果只有一台设备接受信号,加隔离器或者配电器简直就是浪费,如果随意的增加这些东西东西也是增加了整个系统的误差。如果你是进入显示控制仪表,完全可以让仪表测量原始的信号,再从仪表内部变送输出一路电流或者电压信号给其他的采集设备。

网友AB:
现场最常用的就是4~20mA DC电流信号,其次就是1~5V DC信号。再就算就是U=IR,(1~5V DC)=(4~20mA DC)×250欧。

网友AC(2007-06-12):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在变送器的内阻远远大于250殴时为最经济的办法!可是当有信号源的内阻较小时,其测量值就会不准了,因为信号源上没有了足够的电压!现在不是到处都有在卖转换器的吗,什么电压转电流,TC转电压,电流 电阻转电压电流!等等,好多好多你想怎么转换就怎么转换

小弟正在找这么一种转换芯片呢     望各位大侠指教!!!!   我一直以来用的RCV420(电流环接收器)     输入4-20mA  输出0-5V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