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4):
我现在的接线图:

---进线------熔断器(20A)----(一红一黄出)----总开关----------------三根黄线黄线A出-----
                                             |
                                             |红线
                                             |
                                           三楼总开关--------红线B1出
                                             |
                                             |红线
                                             |
                                           二楼总开关--------红线B2出
                                             |
                                             |红线
                                             |
                                           一楼总开关-------红线B3出

                                           墙壁螺丝钉-------三根黄线C出(三根线都没有接在螺丝钉)

每层楼有三根线,分别有一根黄线A,黄线C和一跟红线。

一楼,二楼的空调都是直接从总开关中专线接出

我一楼有28台电脑和一个2.5的空调,二楼有30台电脑和一个2.5的空调。只开一楼的所有用电物品,没问题。二楼在开10台电脑,熔断器跳闸。

问题一:是熔断器太小,负荷太大的原因导致跳闸还是其它原因?如果是应该如何解决?我是想给二楼单独接一个熔断器,但不知要买多大的熔断器?
问题二:关于地线,我想三根线没有接在螺丝钉的黄线C应该是吧,我把他接在墙壁螺丝钉上能起作用吗?还有,因为有两个黄线出,该怎样区分它们,用万用表也没那么长的线啊
问题三:对于总开关前面的一红一黄,哪根是零线,哪根是零线;怎样区分零线零线?

本人比较菜,对电这东西因为怕,所以不敢去做实验冒险。对于模棱两可问题总是不敢去试验。请各位电工高手帮我解决。

网友A:
晕,接线图不明白

楼主:
这下该明白了吧,大侠帮帮我吧,我二搂从装修好到现在也没开过

网友B:
一个楼才20A的熔断器太小,现在一个住户的空开都达到20A啦。

网友C:
实在没明白你的意思,到街上找个电工给你解决要快的多。你在这里问题说不清楚,大家不是很方便帮你,怕万一。想省事就按四楼的先换个大点的空开,这个你应该自己可以做到。

网友D:
换60A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