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4):
请教各位大侠:
我是搞网吧,由于我们这里老是停电,买了一个发电机停电时用。我想问一下在发电机正在发电的时候,市电来电后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关电脑的情况下把发电机电切换到市电上去,在切换的时候不影响到电脑。
在此先行感谢!~

网友A:
想这样简单切换是不可能的,再增加一个UPS电源吧。

网友B:
鸟人,天真

网友C:
加UPS是正解。

楼主:
听人讲用交流接触器可以,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

网友D:
你所听说的人在吹牛,
有一种可以有十几秒不间断的供电的设备,不知是不是也叫UPS。价格相对常见的UPS设备便宜。
你可以到计算机供应商那里打听一下,DELL好象有。

网友E:
用双电源转换系统。我们单位就用这个,市电来的时候是不需要关电脑。

网友F:
用双电源转换系统,和UPS性价比要根据你的机器数量决定

网友G:
用接触器应该行呀,因为UPS里面也是用的一个12V的小接触器转换的呀.

楼主:
我们这有家网吧用的是交流接触器,市电来的时候可以在毫不影响电脑的情况下切换,不是吹牛,是真的。我也想接,可惜我不会接。

网友H:
楼上说的真的可行的,我们小区后面的网吧就是这样,具体怎样接还没弄懂,有这方面的高手请出来顶一下
 其实有时候你们用电脑的时候,快速的分断和合闸并不会使电脑断电重启的哦,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现象啊,呵呵会不会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哦,呵呵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H:
俺简单实验了一下,是用UPS代替发电机,用两个接触器,控制我的电脑加打印机,音箱等,没有发现重启现象,也没有音乐停顿,显示器没任何变化,不知道有无实用价值就不清楚了,不过如果是我自己的网吧我肯定是要试一下的了,呵呵

网友A:
发电机能那么快你提供所需要的电压吗?

网友H:
楼上的大哥,楼主他不是说只要发了电以后,市电来了以后自动切换成市电,而没有说市电停掉后自动发电供电,楼主是这个意思吧,如果要自动发电的话,绝对少不了UPS的,并且要高档网吧专用的才行!据我打听一般最少也要四位数的银子,它才可以在市电停电的情况下延时给电脑供电的同时启动发电机,发的电经过延时并入UPS供电网,实际上一般的网吧就是这样做的,用两个接触器就好!还有,如果这样的话,专业认识建议发电机选用汽油的比较好呵呵请指教

网友H:
还有,如果这样的话,专业认识建议发电机选用汽油的比较好

网友I:
接触器的切换时间够吗????

网友J:
除了UPS电源,别的很难做到。

网友H:
如果只要市电来后自动切换的话,接触器时间绝对可以,事实上有些网吧就是这样做的,不过最好采取措施消除接触器火花和,显示器电源和主机电源分开,我是看了楼主的帖子,特意到朋友的网吧去看过了,真的简单呵呵请指教

网友K:
不可能.接触器在吸合时有时间的.而电脑供电断那么几微秒也就需要重启.太天真的.想不关机的设备比买你的电脑还贵.

网友H:
但是实际上应用没有任何问题,即使其中有一两台是要重启,但是据开网吧的那朋友说换了厚实一点的主机电源就行了,我没有实验很多台,但是一台电脑我试过绝对没问题,不信大家可以实验一下,用老式的带开关的UPS(我的就是那种老的)代替发电机,把市电断开后UPS供电,当你合上市电开关时主接触器吸合,常闭断开切断UPS供电,手动关掉UPS,过程接触!

 显示器不与主机同电源插座,以减少电流冲击,接触器上并几个变频器里的电容以减少消除火花
 其实也许有好多理论上似乎不可能,但实际上可行,关键在于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了,呵呵个人认为,请指教

 如有不同意见欢迎实验过后我们讨论一下,事实上有几个网吧都是这样

网友D(2005-08-26):
没有说理论上不可能吧?只是你套用的理论不合适吧了。
就象用经典物理不能解析微观的物理现象。但你能说经典物理错了吗?

网友L:
主机用直流供电,市电经1:1变压器隔离后整流,发电机也整流成直流,并联两直流系统,给主机供电,其他就用接触器切换,因电脑采用开关电源,所以可用直流供电。

网友M:
用 双切换器+在线式UPS+负载 来实现

双切换器可用两个接触器接成互锁电路,并使市电优先

UPS容量的选择按下面的公式:

UPS容量(KVA)=负载(KW)/0.8/0.7

网友N:
除了UPS电源和静态切换开关,别的很难做到(接触器更难)

网友O:
我认为如果是换电源(自发电切换到市电)用接触器是可行的,别的设备不敢说,电脑应该可以,因为电脑都是采用开关电源的,里面有滤波电容.
想想一个接触器分合要多长时间?很短吧,就连交流电都有过零的时间呀.为什么不行呢?

但要是从市电自动切换到自发电就有点难了吧,除非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停电从而先开发电机?要不是就只能像他们说的用UPS了.

还是有点奇怪,有人说UPS用中间继电器来切换的,不会吧!我拆过一台UPS,里面的工作原理是交流电平时给电池,再由电池逆变成交流电,如果停电了,电池亦可逆变,从而实现无缝切换,如果是这样,一个网吧用的UPS,那我不知道那个UPS要多大.

话说多了,想想如果谁能开发一种超大型的UPS,那么应该不存在电能不足的问题了,电网用电少的时候就给UPS充电,用电高峰就将UPS的电能输出到电网!
多好!

网友P(2005-12-15):
应该考虑UPS,单纯靠切换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就是接触器也有动作时间,我是发电机组代理,如果有的话,我们肯定知道,要想考虑不间断供电,必须UPS,目前别无选择!但UPS造价要高,特别机房负载挺大情况下!

网友Q:
可以把发电机的电源控制线接在接触器的常闭上,而接触器的线圈接在市电电压(线圈为220v)上,当有电时线圈吸合市电主电源接在主触点上,一停电就接通了发电机的控制线间隔时间在1秒钟左右

网友R:
拜托别的先不考虑,自己的发电机和网上的市电能并列运行吗,电压,频率,相位,相序,任一点不满足条件你就完完,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用UPS供电可以不过投资太大,没有必要

网友S(2006-08-12):
同意用UPS来延缓两路不同的电切换的时间差,其他的都不能认同
因为任何两路不同的电源在切换时是不可能没时间差,而电脑自身没延续供电的功能
谢谢指教!

网友T:
买个并网柜吧
不过可能比用UPS更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