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4):
我想选用博世力士乐2AD系列伺服主轴电机实现主轴定位功能,不知道该电机的编码器是绝对值编码器,还是增量型编码器,样本上只是说是Digital serve encode!因为现场的缘故不能加装回零开关,所以可能要求该电机的编码器在断电后能够记忆零位,请问该电机是否能实现?

网友A:
按照通常情况,在电机选型的时候是可以选配不同类型编码器的,你可以选择绝对式编码器,也可以选增量式的,Bosch Rexroth的编码器最高是400万线的,当然,可以考虑衰减问题,给3Bits衰减是50万线,欧洲的伺服电机一般用的是同一家公司的编码器,最好是咨询Rexroth公司的销售人员,如果你要咨询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Bosch Rexroth电子传动部门。我可以把他们的电话和销售人员告诉你!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