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4):
(用CXP4.0打开程序)
时钟设置与运行
PLC型号:OMRON CPM2A
人机交互:EVIEW触摸屏
PLC中用DM0~DM4放置当前时间的年、月、日、时、分;并传送到屏上显示。
在触摸屏上通过按钮和数字键入可对PLC的时钟进行调整。
   PLC中时钟专用字分配:
  标志和控制位寄存区 15  ~  8 7 ~  0
      AR17     小时 分
      AR18   分 秒
      AR19                日 小时
      AR20                年 月
      AR21                星期

     AR21.13 = 30秒调整位
     AR21.14 = 时钟停止位
     AR21.15 = 时钟设置位
欲作时间设定或校对:应AR21.14=ON;在修改上述分配字后,使AR21.15=ON,这时时钟会从时间设置转为时钟运行,之后,AR21.14和自动变为OFF。
AR21.13=ON时:如果秒设定是00~29,则秒会自动复位=00,分的设定保持不变;
               如果秒设定是30~59,则秒会自动复位=00,分的设定+1
程序中,DM0~DM4存放实时时钟的年、月、日、时和分;
        时钟设置的启动命令:IR21.14(时钟设置)
        指令MOVD的第二个操作数(Di):为BCD数字指定:
            位数0:源操作数(第一个操作数)中的第一个数字(0~3)
            位数1:传送数字的数目:0=1个数;1=2个数;2=3个数;3=4个数
            位数2:目的操作数(第三个操作数)的第一个数字(0~3)
            位数3:不用,设为0
        如:源操作数S的0~3位数;目的操作数D的0~3位数;
       数字设定Di=0010 :   S 的0 1(2个数)--------D 的0 1
       数字设定Di=0031 :   S 的 1 2 3 0(4个数)--------D的 0 1 2 3
       数字设定Di=0023 :   S 的3 0 1 (3个数)--------D的0 1 2

网友A:
你取EVIEW触摸屏的系統時間來用就好了!搭上EVIEW触摸屏的宏不是方便多了~!

楼主:
若有其它的计算需要时钟呢,在PLC里算要方便

网友A:
EVIEW触摸屏的觸發條件可以分為微分觸發,下微分觸發,交互,定時觸發......等!你可以寫宏的副程式CALL來用!
PLC的加減乘除都不方便了,你搬時間值,搬來搬去會方便?我不信!比方說,PLC裡面若用浮點運算會方便嗎?不會吧?更進一步;用雙浮點(4 WORD+小數點)你會瘋掉!當然搭著用人家的著用來的方便!
"小程序(二),请各位指教"..........你把它砍了?

若要搬一個時鐘值用記憶體 MEM COPY每秒觸發一次,由EVIEW搬過去PLC DM區,你又不是量測金水,EVIEW一年4秒誤差還不夠你用?

楼主:
照你说用屏上的时间,那我不是也要把它送到PLC里去计算吗?我按时间存放数据,提取数据啊

网友A:
跟你說的很清楚.
1.您用EVIEW 宏去做就可以了!依照您要求條件去觸發動作,這部份用EVIEW即可!
2.你也可以將計算結果由PLC MEMCOPY到EVIEW,或是直接由EVIEW抓取PLC DM區數值,直接計算,結果顯示部分我就不說了!

楼主:
EVIEW有多少内存量,能满足需要吗?在PLC里能存放,并查询?EVIEW能做到吗?

网友A:
1.EVIEW有多少内存量,能满足需要吗?
2.在PLC里能存放,并查询?EVIEW能做到吗?
1.自己下EVIEW 操作手冊
http://www.eview.cn/support/sup_document.htm
2.你說勒!顯示TAG不是查詢嗎?下手冊自己做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