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程序(二),请指教

楼主(2005-07-04):
流量累计及查询
仍然是PLC+触摸屏(CPM2A+EVIEW)
1.每秒采集流量数据:通道为IR005;进制转换,转为BCD十进制;与最大值15M3/Min比较去掉非正常值;考虑到流量计显示以及程序制作的方便性,将流量计设置单位为M3/MIN,这样累计量不必单位换算。
2.作5个采样值的平均,以取相对稳定值。
3.作1分钟脉冲时钟,系统本身有1分钟的脉冲,但受循环周期的影响,故自建一个;
4.每分钟用脉冲信号作流量累计,月累计,以及总累计
5.每日在交替时,将日累计量压栈(堆栈设置为31个寄存器);在月交替时(日期天数比较小于时)月累计清零(可将其传到某一寄存器中或压栈后(压栈地址另设置为12寄存器),再清零)
6.程序中作了总流量计满后自动复位的程序,在屏上也作了总流量的清零按钮但至少要按5秒以上才起作用
7.查询在屏上作一个查询日期的设置和查询的数据寄存器,查询方式比较土了,按日期与堆栈中的寄存器比较同者,传送显示。只作了三个查询,其它相类似。
(用CXP4.0打开)

网友A:
4.每分钟用脉冲信号作流量累计,月累计,以及总累计

你用BCD單WORD 只能到9999 M3,要注意一下

网友B(2005-08-29):
心情  你好!,看到很多你的帖子以及回复,觉得你是资深人士!
能指导指导我这个刚入门的菜鸟吗?谢谢:)期盼你的帮助:)
我的
qq:1973461
msn:huang_haibin@hotmail.com

网友C:
这个应该还可以开发出流量图,并打印的,EVIEW有这样的功能。
如果用工控机来就可以把流量信息保存下来了,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