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安装求助

楼主(2005-07-04):
我现安装2台设备,公用2根3*95+1*50 和1根3*120+1*70的电缆供电,线路约150M长,地沟铺设,总开关为400A,查看电流表,电流为360A,现2根95电缆发热,谁能告诉我是不是电缆载流量不够???

网友A:
你的设备功率是多少?保守估计1平方电线容量为6a。折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主,你两台设备各是多大功率?电缆与设备是怎么连接的?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不说清楚,叫人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