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线路

楼主(2005-07-04):
那位老师帮忙,设计一线路,即在日光灯线路中串联一线路,能输出5V5MA电源,并且日光灯不发光、不闪烁,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C:
日光灯线路,什么意思?

网友D:
输出5V,5MA电源。做什么用?是AC,还是DC?

网友E:
似乎是 看明白 但是感觉更不明白。我知道直接连接在220V 上的设计 方法
使用 半波整流 大电容 7805 就可以了 如果有带 基本负荷,可以使用DC/DC 单片电源。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 做!

网友F:
日光灯不发光、不闪烁?
什么意思?

楼主是不是想遥控日光灯?
好象说不通,呵呵,没明白做什么?

网友C:
日光灯不发光、不闪烁,
不接线,不通电就可以啦。

楼主:
我在制作电灯遥控开关,两线接入(与原开关相同,即一火线,一开关线),代替原开关,在关灯时,发现日光灯有闪烁现象,是由于遥控电路需要一定的电流(5V5MA,0.025W),这一微小电流会使日光 。

网友G:
干嘛搞那么复杂,遥控一继电器,继电器取一常开点作灯开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