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5):
厂里的一个出租商铺做汽修的,原来电表是装在铺里的,后来我发现他们偷电,我就把电表装到外墙一个他们没法接触的地方,新装后两个月平均有50多度,但最近这个月又低到十多度,想不明....有什么方法能简单测试电表的准确性呀???表是后来新装的,应该没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A:
核实电表的准确性
具体我没有做过,不过我想可以这么算:先用万用表(要准确)测出电表的电压值,再用钳流表(要准确)测出电流,这样就能测出此时的电工率(当然负荷要恒定)这样就可以算出一分钟的电度数,然后再看一分钟电度表转几圈,看看两者是不是相等的。不只这样行不行。

网友B:
是机械式的还是电子式的

楼主:
机械式的..

网友B:
其实三相电能表可以理解为3只单相电能表, 如果是三相四线的电能表,你可以在出线任一相再装一只单相表用来考核,抄表时单想表的电量乘以3应近似三相表的电量,但这个方法只能适用于用户全是用三想电,如他常用一相就不灵了

楼主:
我这里的电力部门给三相用户都是装三只单相表来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