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5):
请问:55KW的电机自耦降压启动应选用多大容量的自耦降压器?一般自耦降压启动时时间继电器设置为多少?谢谢

楼主:
大家帮个忙呀,我顶一下

网友A:
我们厂用的是100KW的自耦降压启动柜,时间继电器设置没看过什么硬性的规定完全凭感觉,觉得电机转速起来了就行了。

网友A: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楼主:
楼上的lingli661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我有点不清楚。谢谢!

楼主:
谢谢,我知道什么意思了,但"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只 适合星三角启动,我用的是自耦降压启动。请问:55KW的电机自耦降压启动应选用多大容量的自耦降压器?

网友B:
55KW的自耦变压器啊
我们一般时15秒起动

网友C:
55KW,,80/抽头,,20秒左右.最好加只电流继电器,效正到工作电流和时间继电并连,这个起动时间最好

网友D:
55KW自耦降压启动.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就免了.现在很多人连22KW都搞自耦降压启动.
徒增复杂与降低可靠性.

网友E:
你买启动器时,会有标名配套的电机容量,时间继电器都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