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能介绍一下电机通电干燥法?

楼主(2005-07-05):
那位大虾能介绍一下电机通电干燥法?介绍一下原理最好有接线图,以及设备的型号.

网友A:
是不是通直流电?
让电机内线圈发热一会,达到干燥的效果。

网友B(2005-08-07):
可以用调压器将电源接入电机,然后逐步升压,注意检测电流在50%额定电流以下,温度保正正常,约50~60度左右进行干燥.

网友C:
简单一点好:   拿掉转子,用200W灯泡烤半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点好:   拿掉转子,用200W灯泡烤半天.
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点好:   拿掉转子,用200W灯泡烤半天.
其实这二种方法是有区别的:
用灯泡烤一定要把转子取出来
通电加热法不需取出转子,比如电机因为进水受潮,用此法就省事一些,特别是电机较大时。

网友E:
通直流电仅线圈发热
能交流电线圈和定子铁芯均发热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用调压器的方法时,电机会不会转?这种方法会不会有短路的危险?

网友F:
把定子固定,用可调交流,用涡流的原理,交流电线圈和定子铁芯均发热

网友G:
请教:我有一电机额定电流110能用这种方法吗?怎么调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