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电/两相电与三相电的含义。

楼主(2005-07-05):
(无正文)

网友A:
单相指取一相一零供电,比如普通照明;两相的说法不多,似乎不是术语,好象也没有什么专门所指,有时侯把初级为380v的变压器叫两相;三相指三根相线供电,比如三相电动机。

网友B(2005-12-10):
我是刚来我也不知

网友C:
380V.的电焊机就是两相的..

网友D(2006-04-06):
一般人认为的单相电和两相电是一回事,都是一零一火(220伏).三相电为三相火线(线电压为380伏).

网友E(2006-05-11):
楼上的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