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5):
请问对模拟量的组态中,PIW和IW的符号表示是否正确?表达的含义是否一样

网友A:
IW是输入字,PIW是外设输入字,地址大于100后再扩展存储区应写PIW。

楼主:
那我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我写了一个功能块,其输入为INT型。用模拟量IW256作为该功能块的输入。但是程序总报错。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改为PIW256试试看!

楼主:
附上我的程序
在我的程序中,我想在FC2中多次调用FC1,但是在实际处理时总出现类型不匹配的问题。如FC1中的"LOCAL_IN"为int型,但是我引入LI_01,LI_02等模拟量时总提示不匹配。请各位帮帮忙看看
[upload=zip]uploadImages1/2005762363657124.zip[/upload

楼主:
在我的程序中,我想在FC2中多次调用FC1,但是在实际处理时总出现类型不匹配的问题。如FC1中的"LOCAL_IN"为int型,但是我引入LI_01,LI_02等模拟量时总提示不匹配。请各位帮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