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5):
LD     SM0.1
MOVB   16#09, SMB30
MOVB   1, VB100      //发送一个字节,缓冲区
MOVD   7, Vb101     //发送数据“7”

LDN    M0.0
TON    T32, 1000
LD     T32
=      M0.0
LD     T32
XMT    VB100, 0
我这是一个定时一秒发送一个数据“7”的程序,怎么在串口助手收到的是
F8 FF 7C 7C 7C F1 FF 7C7C 。。。。。。 这样的数据啊,波特率也没有错误啊, 是9600,无校验,一个停止位。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答啊,
顶。。

网友A:
MOVD   7, Vb101     //发送数据“7”    //这句话不成立

LDN    M0.0
TON    T32, 1000
LD     T32
=      M0.0
LD     T32
XMT    VB100, 0    //这段程序无法实现你需要的1秒功能

这么改:
LD     SM0.1
MOVB   16#09, SMB30
MOVB   1, VB100      //发送一个字节,缓冲区
MOVB   7, Vb101     //发送数据“7”

LD      SM0.0
TON    T32, 1000

LD     T32
R       T32,1
XMT    VB100, 0

楼主:
晕, 我按这程序发送了一次,还是没有成功啊。 郁闷》
我PC 机上用的是 RS232转485的接口, 然后接到S7-226 上, 串口调试助手接收的格式为9600,无校验,1停止位 ,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接受收的数据是一直变化的。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借口用错了, 应该用西门子的专用PPI 下栽电缆才行啊

网友A:
一,这个程序我测试过的,完全可以。
二,你先联机测试一下你的电缆
三,通讯条件是9600,8,1,N
四,再不行就用标准电缆试试喽。

楼主:
楼上的兄弟, 你用的是什么电缆啊? 是标准PPI 电缆, 还是自己用232转485的口接的,

网友A:
485转232就可以了,当然是前提你可以联机,下载程序就可以了,难道这还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