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5):
家庭用普通吊扇,通电后一直转速慢~~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更换电容.

网友B:
电压底或者电容漏电(升高电压或更换电容)

网友B:
更换电容或调速器

网友C:
百分之八十是电容容量降低了。买一个在三块钱左右。顺便加点机油。

网友D:
电容或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
换个小的电容吗?它原来是1.8的~~~换个1.0--1.2就可以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百分之八十是电容容量降低了。买一个在三块钱左右。顺便加点机油。

这位兄弟看来很有研究!利害!

网友F(2012-07-19):
换一个大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