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5):
我经常接触一些小系统,只有3-4台被控设备,点数也比较少,在使用中有需要修改一些过程参数的时候,通常会让我们再到现场用便携计算机修改。这样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弊端,会影响生产不说我也感到产品不太灵活。我想配一个触摸屏但对这样的系统来说实在太奢侈了,请问有没有便宜些的单色字符型人机界面可供我用,价格最好低些。
我刚查了西门子的TD17,感觉就是我要的,但一询价我就无话可说了......

网友A:
什么价位你能忍受?!

楼主:
这样的系统用HMI的话,应该在1000元左右可以忍受。

网友B:
你用的PLC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文本显示器是简单小型人机界面。它可以以文字、指示灯、棒图、趋势图等形式显示PLC(也可以是变频器、温控表等)的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并可以通过其面板的按钮改变PLC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
 TR系列文本显示器是可编程控制器用的通用操作显示面板。通过它可以对PLC内 部的 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进行监视、设定和报警显示,同时也支持和单片机的通讯 。目前TR系列文本显示器有A、B两种型号,TR-A系列文本显示器只有一个通讯口,TR-B系列文本显示器有二个通讯口。COM1:RS232/RS422/RS485任选;COM2RS422/RS485
  对于改变参数具有密码保护功能。
  具有报警列表功能。

价格肯定不超过楼主所说的1000,大概只有2/3的样子.

楼主:
谢谢各位,我主要用的PLC是GE的和SIEMENS的。
楼上介绍的我正在看资料。

网友A:
如果有需要的话请短消息我,可以给你更详细的资料。

楼主(2018-03-24):
多年后回复:
当年没有做过HMI项目,也不知道价格,所以问了这样的问题。其实HMI产品选择的范围很大,有几百块便宜的也有几千块贵的。国产HMI一般性价比很高,而像西门子这类大牌产品很贵,同价位的产品性能也不如国产货。
很多年过去了,HMI也从单色变成了彩色,而我还在做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