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5-07-05):
希望各位老师能教我一个知道功率求电流的方法,譬如700KW的设备稳定运行时有多大的电流?还有高压电流和低压电流怎么换算,有什么比例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P=UI*cos∮ 你不懂吗?U1*I1=U2*I2该懂吧?

楼主:
谢谢了!能不能再告诉我后面的系数是多少?

楼主:
能不能请哪位解释的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B:
要看楼主的700KW是什么设备。如果是电机cos∮约为0.75,如果是电灯,cos∮约为1.0<1

楼主:
如果是所有的用电呢?动力也有,照明也有,能不能有一个大方向的cos∮?

网友C:
约为功率*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约为功率*2
全是电动机才行,如果既有电动机又有其他负载,就应该分开计算。查查《电工手册》就可以知道它们的COS∮。

网友D:
电机好象还要乘以效率吧?

网友E:
找一下各个设备的铭牌把电流加起来,开玩笑的。

网友F:
各个设备的铭牌把电流加起来是对的.

网友B:
不能象楼上的这样算,要分开各种设备算。
如果只有电机和照明的话,电流为1050A至1400A之间,要视乎各功率各有多少。
其实一般照明用电不是很多的,按1400A来配置好了。

网友G:
请教

主要是电机这一块的我想是不是可以 就直接按电机的来算呢?

我想应该相差不大的 ???

网友E:
还是看铭牌吧,我有一个例子:200kw的电机2极的电流才342A可是12极的呢?

网友H:
支持14喽,但是如果换成是我,我肯定把容量留在1500-1800之间的,保险安全啊呵呵,投资是公司的事,安全是俺们负责的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