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组态

楼主(2005-07-05):
我想实现一个动作:
当变量值改变时.对象要从一个位置移动(平滑连续的)到另一个位置.
关键是要连续
如果用c动作来编的话  应该怎样做
请大家不啬赐教!!
谢谢!!

网友A(2007-11-28):
请问大家,用三凌做以下程式有那种组态可以完成什么做法.
ld m100 mov d100 d500v0
ldi m100 mov d500v0 d100
V0是参数,0-99,把D100分别给D500-D599写入参数,写入时要求组态软件数字输入小键盘能触M100为1,写完了按确切时要求把M100触为0.

网友A:
我没用过组态软件,那一样组态软件可以做上下重叠开关变量,按下时可同时触发,用于数字输入时,上层为数字输入变量,下层为开关知道操作时是否有数字输入的动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实现一个动作:
当变量值改变时.对象要从一个位置移动(平滑连续的)到另一个位置.
关键是要连续
如果用c动作来编的话  应该怎样做
请大家不啬赐教!!
谢谢!!

If  变量变化     移动变量++;
移动变量链接到对象的几何属性中,但是会很不平滑,而且极其占用系统资源,原因如下:Wincc最短脚本触发周期为250MS,因此每秒钟只能移动4副画面,远远达不到人眼要求24副/S的要求,由于需要不断调用脚本,因此画面占用资源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组态软件,那一样组态软件可以做上下重叠开关变量,按下时可同时触发,用于数字输入时,上层为数字输入变量,下层为开关知道操作时是否有数字输入的动作.

任何一种组态软件都可以完成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