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5):
比如接电动机时把10平方和25平方的并联成35平方的线用,此时通过的电流是不是10平方的线通过2/7的电流,25平方的线通过5/7呢,还是其他的情况。同事说用两跟25平方的线。我觉得应该可以。只要材质一样可以象35平方的线用。各位怎么认为?

网友A:
先烧10平方那根再烧25平方那根。用两根25的可以了。

网友B:
只要你接牢靠了,和35平方的没什么两样

网友C:
大电缆有趋肤效应,过电流反而会较小.
如果接触良好的话,效果会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烧10平方那根再烧25平方那根。用两根25的可以了。

听人说是这样,所以没这么用过,何必这样干,烧了麻烦.工作量很大的,还多花钱!建议用同样大小的电线!

网友E:
应该不会烧,因为10平方上的电流也相应减小,发热量也会减小(比25平方的小)

网友F:
6楼的朋友,10平方上的电流小,有什么根据?

网友E:
很简单,10平方和25平方并联,相同的材料,面积大的电流大,面积小的电流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10平方和25平方并联,相同的材料,面积大的电流大,面积小的电流小
谁教你的?水道工那学来的吧?

网友G:
如果非要确定电流  测出电线的电阻 按并联计算 本人基本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H:
我同意楼顶的说法。
如果,你真的那样把不同截面基的电缆并在一起的话,那只能是小的吃的受不了,大的没吃饱。

网友I:
25平的电缆,由于铜芯铰接有间隙,造成一定程度的压降。所以25平上所跑的电流要比5/7稍小,这样10平电缆上所跑的电流就比2/7稍大,这样如果额定电流正好需要用35平电缆的话,很容易烧掉。

网友F:
同意10楼的观点

网友J:
这两根电缆所通过的电流为他们两个的电阻成反比,也就是说粗的流过的电流大,细的流过的电流小,好好学习一下欧姆定律就知道了

楼主:
看来难有一个权威的答复,我还是试试吧,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K:
可以用的,我用过的

网友K:
要是不相信你可以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35平方的线分成一个又一个10,一个25,然后两头连好接在负载上看能不能烧

网友B:
今天问过修电机的,答案是:两根线的截面积差不多的行,差得太多的话,会少细的

网友L:
同意楼上的说法,就是2/7,和5/7 嘛!

网友M:
测直流电阻,然后按初中教的,用电阻分流计算......

网友N:
8楼说的没有错~
是可以用的!就这样计算的~
我也有同样情况用着呢?

网友O:
10平方和25平方并联,相同的材料,面积大的电流大,面积小的电流小.

网友P:
我来说几句吧!
    如果是从理论上来说,一根粗一根细的电缆并联,要烧的话,应该是细的先烧,因为细的电缆要的粗的电阻要大,所以发热量要大!
      但话要分两头说,如果是粗与细差太远,那么要烧的可能就是细的了,因为这时细的电阴太大了,通过的电流太小,其发热量不足已将自身烧断。所以这时先烧的只能是粗了。就好如我们用的填沙式保险里有一根与保险并联的小线。没有小线先烧的吧?

网友Q:
唉,要是高中物理管用要上大学做什么

电缆的电阻才多大啊,关键是电缆接头的接触电阻,能保证一定是良好的连接吗

网友R:
10平方的电阻大,25的电阻小,同样的电压下,10平方的电流小

网友S:
可以当35平方的用.

网友N:
回23:
熔断器里的细线 和熔丝材料不一样的(熔点),功能也不一样的.
和两铜线并联不可以比喻~

网友P:
回楼上,我只是作个例子。也知道其实那两种材料不是一样的!

网友T:
先烧10平方那根再烧25平方那根殿 不信试试

网友U:
用钳形表观察的结果:电流分配近似是如楼主所说的。

网友V:
与距离有关.很短距离压降不大.10和25可以并.距离大时压降明显.10的会烧

网友W:
一群傻子,从a点到b点,有两条路,一条2.5米宽,一条1米宽,于是沙子们非要从1米宽的路挤,非不从2.5米宽的路走,非要把1米宽的路挤坏了不罢休。
只要该线两端的接头接触良好,没有一点问题的,不然打赌晚上请客。本人从事多年(也不多拉)供电线路工作确信这一点。
同志门是否多讨论点有意义的,比如工作中遇到的不太明白的问题大家讨论一下,钻牛角的问题少谈点好吗?!

网友X:
若可以,同样道理是不是也可用一1平跟25平的一起用。

网友Y:
我赞同9楼的观点,根据欧姆定律,截面小的导线,电阻大些,通过的电流小些,而截面大的导线电阻小些,这是理论上的,也可以做个实验,用电流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Z:
线路短,电阻可以不计。

网友AA(2005-08-04):
不是能不能并的问题,(在有些情况并了也能用.)
是不赞成并. 电阻有差别, 根据串连分压原理,
两线间就有压差(尽管小)产生环流.这与多股线有本质
区别.在极限条件下,自然有问题.只是,一般电线有些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