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5):
当电容用作限流时,怎样选择电容的容量。是否根据容抗来选,请那位帮忙讲一下。

网友A:
电容如何限流?一般理解做降压吧?限流好象用电阻的吧?

楼主:
在降压的同时,因该还有限流的作用。

网友B:
电容降压容量计算公式
       C(uf)=15I
           I为负荷电流。
仅供参考

网友C:
我想对交流电是有限流作用的,其计算应该先确定负载的大小,然后根据电流确定电容大小

网友D:
用电容降压的负载电流都不是很大一般小与20ma,因此不需要考虑负载的大小

网友E:
问题模糊.定义不准确.无法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