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风扇小谈

楼主(2005-07-06):
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风扇因素影响很大(本人认为),本人在毛纺行业,变频器的损坏大多由于风扇损坏而造成,因毛纺车间飞毛较大,风扇吸毛缠绕现象严重,因而风扇损坏现象严重,如不及时发现,会造成变频器长期过热运行不稳定,最终造成损坏。
     我厂用的是西门子420变频器,风扇实在不耐用,不知那位同行用过抗尘 抗绕毛的风扇,发帖子上来谈谈啊~!

网友A:
抗尘抗绕毛的风扇我没见过,我建议你把变频器安放在远离这种飞毛多的环境,实在不行,必须作隔尘处理。

网友B:
变频器风扇就是容易坏的,不只在你那个行业哦!

网友A:
我用到的变频器的风扇至今还没有坏的。我是用变频器作节能产品的,制造业。

楼主:
要远离环境源不太好实现,加网的作用不太大,实在是个头疼的 问题,现在我都是缩短检查间隔时间,发现坏的及时换掉,呵呵 !

网友C:
我们是直接给控制柜安装空调

网友D:
延长风道,将引风口延伸到外面干净风源处。

网友E(2006-07-21):
变频器原配散热风扇设计寿命25000小时到40000小时,即连续运行3-5年必需更换,否则变频器带载能力会下降或因风扇散热不够而使变频器过流、过热跳闸,甚至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有些用户因市场买不到原配高风量风扇而用便宜国产小电流风扇替代更换,风量小且用不了多久便会损坏,直接影响变频器使用寿命.风扇更换时应注意风扇的标称电压、电流、尺寸及风量.常用规格有:
60*60*25  DC12V,0.2A,
60*60*25  DC24V,0.1A,(三线) 带停转报警
92*92*25  DC12V,  0.2A,
92*92*25  DC24V,0.17A,(三线) 带停转报警
120*120*38   4715PS      AC220V
140*140*50  2750MTP-15  AC220V    IKURA  FAN
160*160*55  6250MG1     AC220V   IKURA  FAN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麦特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先生
电话:0755-82821289

网友F:
同意草日大的意见!

网友G:
我单位的变频器是420 440的,有时候会报警,说什么变频器过载.不过5分钟后在去试就正常了,估计是变频器散热的问题

网友H(2007-01-09):
可以试试台达的风扇.各种规格的都有,也可OEM.

如有需要,请洽:

021-56306565 刘先生

网友I(2008-05-22):
www.bpqpj.net    侯庆伟        010-89838232    北京琼伟变频器科技中心
   公司大量供应变频器风扇,富士变频器风扇,ABB变频器风扇,三菱变频器风扇,安川变频器风扇,西门子变频器风扇,东芝变频器风扇,松下变频器风扇,AVC电源风扇,JMC工控机风扇,电脑风扇,A-B变频器风扇,欧陆变频器风扇,三垦变频器风扇,威肯变频器风扇,爱默生变频器风扇,CT变频器风扇,施耐德变频器风扇,日立变频器风扇,丹佛斯变频器风扇等变频器散热风扇。

网友I:
公司大量供应变频器风扇,富士变频器风扇,ABB变频器风扇,三菱变频器风扇,安川变频器风扇,西门子变频器风扇,东芝变频器风扇,松下变频器风扇,AVC电源风扇,JMC工控机风扇,电脑风扇,A-B变频器风扇,欧陆变频器风扇,三垦变频器风扇,威肯变频器风扇,爱默生变频器风扇,CT变频器风扇,施耐德变频器风扇,日立变频器风扇,丹佛斯变频器风扇等变频器散热风扇。

www.bpqpj.net     侯庆伟     010-89838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