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鼻

楼主(2005-07-06):
求教各位,铜开口鼻压接后怎样才能灌好锡,应注意什么?象95平方开口鼻或更大的线鼻
用哪种方法更为妥当?

网友A:
以前我们是压好后先蘸焊锡膏,然后在一个不断加热烧溶的焊锡杯中浸一下即可均匀的上锡。

网友B:
压好后,在氧化锌溶液里沾一下,再到加热好的锡锅里沾以下即可。

网友C:
线头反折压住1/2开口鼻,再用500W电烙铁加夹心锡丝.浸透即可.

网友D:
最好用最好用液压嵌.用锡灌不太好.

网友E:
开口鼻用的不多,大电流不安全!

网友F:
大电缆的鼻子我门都用的铜管状的鼻子,35以上基本都是,

网友C:
铜开口鼻用在电机进线盒等小空间是最理想的.
  此时用压接端子反而不好.

网友G:
新方法
现在有一种叫《金立宝》的接线鼻子是用六角紧的挺不错的。

网友H(2006-10-31):
新方法
现在有一种叫《金立宝》的接线鼻子是用六角紧的挺不错的。
焊把钳子?

网友I:
大截面就是气焊.或磷铜焊条碳阻焊

网友J:
我门这只要是多股的都用的是铜管壮的,开口的很少用.

网友K:
我们用液压钳,不灌锡的

网友L:
我们这里也一样,很少用到开口鼻,几乎全都是铝,铜管状鼻子.所以不能给你什么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