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06):
是不是只要是步进电机就一定会失步?
另外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哪个更好?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A:
1:负载过大
2:速度过快/过慢都可能

网友B(2005-08-27):
同意 2楼意见!

网友C:
除此之外我有补充:
有时皮带没有装好也会出现这问题.
步进与伺服到底那个好要看你的应用了:)
关于他们的讨论网上很多,可以关注他们的讨论.

网友D:
选用我们的驱动器和步进电机不会失步
步进电机的使用是有一定要求的,这和它的特性有关,也和所配套的驱动器有关,通常情况下,步进电机如果使用在共振区域频率范围内,或者在其额定力矩临界状态下,以及驱动器的响应频率临界点和以上,比较容易造成失步。选用我们的细分步驱动器能有效消除共振,配套电机有着很好的精度和高频特性,在很大的应用范围内可以做到不失步。欢迎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